y470从一接适配器就暗屏又到4分屏

楼主(2014-01-01):
今天接了一台Y470笔记本,送了时是用电池正常一插适配器就暗屏 让我修来修去变成了4分屏了。在网上搜了一下 大多是显卡问题 还有屏线 bios  屏码片的。于是还不犹豫的发了个显卡回来 装上故障依旧,接下来再换屏线 屏  码片 bios 全换了还是不行。心想还是改变一下维修思路,不能完全靠经验来维修。再次打开图纸,找到屏接口电路JLVDS1。细心检测接口的每一个电压和信号,当检测到第19脚EDID_CLK时有3.3V 但是电压在3.3V-3.2V之间跳变 再测R819上拉电阻的另一端正常,于是再用示波器打了一下波有明显的波动。 心想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继续追查EDID_CLK信号 。一路到了屏的码片(已换过),另一路到了南桥。于是又订了个南桥,心想这是最后一搏,不行就放弃了。没有想到第二天到了装上一炮成功了。而且原来一插适配器暗屏的故障也解决了 。其实在换显卡之前我也检测个JLVDS1的各脚的电压,只是那么微小的变化没有在意,才酿成走了很多弯路的后果。把此维修过程发给大家不代表此故障是通病。看了网上有人遇到此故障还没有解决的。所以发此贴仅供参考,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不好搞,楼主高手。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幕坏聊

网友: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太费时间了

网友:
桥也会出这问题。下次要注意一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下次碰到这个问题就有思路了

网友:
个问题真的不好搞,楼主高手

网友(2014-11-08):
   是不是在错误的时序 抓到  了 屏,  开了供电导致灰屏幕的。

网友:
谢谢分享,提供了一个好思路

网友:
这也行,二话不说干显卡,霸气有余啊

网友:
笨蛋呀,这么专业的人居然都不换屏幕试试。这个机器只是屏LED升压IC虚焊了。

网友:
加焊一下就好,是秒杀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