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30G跑到0.3A左右掉电

楼主(2014-01-01):
联想旭日C430G跑到0.3A左右掉电,3 5V正常,EC加焊过,BIOS写过还不行,CPU无电压输出,8770 19 25脚有5V电压,2脚没反应,换过8770也不行,论坛上有PR114霉断,但该板子PR114为空点,求高手给个思路吧

网友A:
查电压,一个一个查

网友:
EC加加焊不管

网友:
测试发现8770周围有短路的,是不是新换的8770是坏的呢

网友:
不一定  查附近电路

网友:
发现PR114就在蓝牙旁边,1M完好,在主板左上角发现2脚+3V线路中的PR5电感不见了,短接,2脚有+3V,现在电流能跑到0.4A掉电原来是0.3A,测CPU电路仍无输出电压,38脚SHDN只有0.4V,11脚REF只有0.02V,应该不正常,大家能给我个思路吗?接下来该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电压,一个一个查

3 5V电压正常,南北桥电压正常,但是内存旁边大电感没电压,还有CPU电路无输出电压

网友:
昨天从淘宝上买了个8770,明天到货,换上还不行的话就只能放生了

网友:
刚查了下38脚正常电压SHEN 3.3V  11脚 2V 基准电压,现在电压不正常,差与之相邻的电感都正常,该怎么修呢

网友:
BST1 BST2有5V电压

网友:
EC 72脚没有高电平

网友B:
看看掉电以后能不能再触发,如果能触发就有可能是欠压或PG引起的!如果不能触发一般是后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掉电以后能不能再触发,如果能触发就有可能是欠压或PG引起的!如果不能触发一般是后级短路!

可以触发,就是第一次电流跑到0.4A,风扇转两圈,当再次按开机键时,电流跑到0.27A掉电,这次风扇不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掉电以后能不能再触发,如果能触发就有可能是欠压或PG引起的!如果不能触发一般是后级短路!

今天有了新的进展  换完8770故障依旧,HWPG为低电平,查图纸发现该电压通过PR144传过来的,发现主板上PR144不见了,短接,有3v电压,触发不掉电了,但是就只能跑到0.4A不动  ,风扇一直转

网友:
能不能不要来不来就先刷一个BIOS啊。笔记本的BIOS真的那么容易坏吗?除了通病坏BIOS的。我没有遇到几个笔记本是BIOS坏的。算来不会超过10个有可能不超过5个。修主板的三板斧不要拿到笔记本上来。我有一次遇到笔记本BIOS取下来再上去就不对了。可能是人品不好吧

网友:
测各电压有无短路

网友:
查各个条件。。。

网友:
39.40脚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