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 inter ddr2板号6050A2252701-MB-A03

楼主(2014-01-01):
亲测此BIOS绝对是好的 机器来的时候开机无显,我刷了论坛的BIOS不好,又刷回原机BIOS,这机子网卡也容易坏,我就取掉了网卡也不好,就去测屏供电,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3041103/QQ/WinTemp/RichOle/$º%60QLDZVK%60@XI95]1[G60.jpg1脚2脚没电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3041103/QQ/WinTemp/RichOle/4RV%605RW2GJG8LL]BA)6Q)H8.jpg测这个LVDS-VDD-EN没有,在测这个 LCM_BKLTEN没有待机开关LID有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3041103/QQ/WinTemp/RichOle/8B$O9SFD~F~FJ8QDIAB1T%7DY.jpg又测了39脚 有 5V 40脚也为0V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3041103/QQ/WinTemp/RichOle/]%7B0K2AUL%7BY5AK%7D(Y6(G[%7B32.jpg经查这三个信号都是显卡发出来的加焊了显卡也不行,后面直接换了一个就亮了。BIOS绝是好用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3041103/QQ/WinTemp/RichOle/HA5C_[@7%7BUX%60PP@XS69@RXM.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3041103/QQ/WinTemp/RichOle/T%7DPKA3I%7BS[DJ@HP4@8T0N8B.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3041103/QQ/WinTemp/RichOle/TRZWV%7B@]6LF3@H82ECZO9J7.jpg

HP4411S inter ddr2板号6050A2252701-MB-A03.rar

网友:
为什么我粘贴过来的图片显示不出来,我把图纸弄一份上来看不到的在图里看吧,这图跟板号对不起来这图是三代内存的,但屏接口是一样的

HP 4411S DDR3 Invicta-cycle15-DDR3-20090814-MV(A02)-Final.pdf

网友(2014-09-02):
手头有两块   刷个BIOS不行在干显卡

网友:
我的换了显卡也不行 还暗屏 郁闷

网友(2017-10-18):
手上正有一块这个板子不开机,刷一下试试。多谢分享

网友:
这发的是什么情况,看不错,光乱码

网友:
刷了不亮屏,还要继续找。这到底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