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NF-520不跑码修复

楼主(2014-01-01):
                         顶星NF-520复位正常不跑码
  主板型号:顶星T-N5AW
  故障现象:不跑码 点不亮

故障详情:一块顶星主板 CPU复位正常 可以确定硬启动已经完成 软启动故障。

测PCI复位正常3.3V  点复位键有高低高跳变

按照AMD+NV单桥时序 桥收到CPU_VLD信号后 发出CPU_PWROK 给CPU 同时桥发出PCI_RST# 现在PCI_RST复位正常 下一步就是发出CPU_RST# 测CPU复位正常 按复位针 有高低高跳变。确定硬启动已经完成 正常CPU应该发出寻址  既然复位已经正常 剩下就是 CPU到桥线路   桥到IO BIOS线路 先上假负载打AD线对地值   正常值是343

测量发现有一根是515 明显不对

只能刮开前端总线的线去打值 来判断是CPU坐虚焊 还是桥虚焊 或者断线

打值发现 正常的是316

有一根不对是536

把CPU拿起 阻值变为1 说明是CPU的值

确定是北桥虚焊 或者中间断线 观察板子发现没有断线 走线完好 上BGA加焊

经过BGA的洗礼 等待冷却后 在此开机 跑马正常 故障修复

网友:
要是打值全部都正常,刷bios也无果,这就蛋疼了,我经常遇到

网友:
楼主学习了

金格 -6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楼主学习了,

金格 -4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分析,北桥虚焊的话,一般CPU到北桥的AD线阻值会变为无穷大。

网友:
单桥主板复位正常     多是桥的 问题  怕要返修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金格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嗯,单桥的返修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我们都是加热桥在加焊。不过这种板返修大。

网友:
对于这些NV的单桥板都一个吊样,都会返修的!

网友:
这种主板我直接上BGA了。以为 他从未修过的话。桥坏的最后,可以坚持半年。

网友:
LZ的理论都背过了?还是翻的笔记什么的?思路好清晰,我先抄下来,背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的我没有笔记 修多了 自然就记住了

厉害,我现在刚开始学,什么也不会,看你们这些大神的帖子,维修思路,理论什么的,就象看天书,RST,PWROK什么 什么的,就象绕口令,就是记不住啊,唉。。。。。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点评):
楼主,小心被扣分这样灌水

网友:
AMD+NV单桥时序 楼主时序很强 我们见到单桥 直接干桥  大部分都能解决 NV返修的也多 呵呵

网友:
楼主很厉害,思路很清晰的,写的很流畅

网友:
NV的单桥一般都喜欢出问题   我遇见这样的单桥 只要是不跑码 我连BIOS都不会去刷  直接加焊  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