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之谈 给点好评哦!

楼主(2014-01-01):
1.   919SW画闪,一闪即灭,检测C814,390pf50v.
2.  飞利浦17寸CDT的高压包和79C775-503-11D通用.
3.   LCD电源板无5V和12V输出,电源板前面部分工作正常,检测电源IC供电一路的电容是否变质漏电。如果电源带负载不稳定,也要检测电源部分的电容是否变质。
4.   高压包79A761-1-A各脚功能:1和2脚通B+电, 3脚空, 4脚是G1电压, 5脚空, 6脚是B+电压反馈约30V左右, 7脚是ABL, 8脚为接地, 9脚动态聚焦补偿, 10脚空, 11和13是接地, 12脚是聚焦电压。
5.   对于CDT缺色检测,首先看菜单有缺色,那就是视放板IC后面有坏,如果菜单不缺色,只是画面缺色,则是信号输入到视放IC那一段有问题。
6.    神州数码的CDT高压包烧坏一般会烧坏以下点位:Q626型号A733,    R968规格10K,   D617,   R635规格470欧姆,   R631规格13K,  R692规格17K.

转来的老帖子!

网友:
1.3是有关液晶的,,其它都是CRT的资料,没用

网友:
我刚仔细看了下真如楼上所说。LZ也放点猛料出来啥

网友:
不知道你是复制哪儿的 CDT=CRT?

网友:
不太清楚,应该标注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