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第一次给IPAD MINI换触屏,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提醒!

楼主(2014-01-01):
本贴适用人群:熟练换过老MP3/MP4/IPAD2/3/4的触屏,而没有换过MINI触屏的人

前几天收到一台IPAD MINI,触屏碎了,摔得。
客户自己网购了一片触屏(需要焊接的那种,后来才明白多麻烦),问多少钱能换。 因为以前只换过IPAD 2/3/4,除了拆麻烦点,换很简单。于是报150

拆的时候就发现问题来了:拆完触屏,内屏要拆下才能换触屏。而内屏好像被粘住了一样,很难取出,而且MINI的内屏薄的很,稍微不小心就感觉要断裂似的。最后跟客户谈好风险,强行将内屏取出。

跟传统IPAD不同的是,触屏需要焊接到接口软排上,再把接口插在主板上。
先把旧屏从接口软排焊下(没有一定焊功的人估计很难完整焊下),再拖焊新屏排线,焊好后,第一次测试触屏没有反应,又重新压焊了一次,OK

原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没想到还有一个更麻烦的:HOME键,也是通过一个很细而扭曲的排线焊接在触屏的排线上。
拆焊的过程中,弄断了一个引脚,不过我的运气好,HOME键居然可以用了。

后面就是扫尾工作,细致的清理,还原,最后大功告成。

补充内容 (2014-1-11 18:02):
150的手工费的确报低了,我感觉今后换这种触屏,散户手工费至少200-300,同行150才值得。

怎么给分呀
要是能上一些图片就更好了。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

网友:
本人长期却分中,如果大家认为有价值的,就给点分吧,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屏不了换了呀,你搞了几个大烊呀。

网友A:
楼主的怎么一次成功呀,我的前面都顺利,焊的也好,试机了也正常,就是触摸屏放入机子后屏就乱跳,几天了都没搞好,估计是屏有问题....

网友(2014-03-24):
装好后乱跳,看下是不是绝缘没处理好

网友(2014-01-05):
一定得注意了

网友:
还没修过平板,学习了,给你加点分!

网友:
看来好像蛮难的。

网友:
一直不敢拆,怕坏内屏,

网友:
做事细心点,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拆外屏时一定要小心,左下角高约5厘米处有排线小心点,不要弄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怎么一次成功呀,我的前面都顺利,焊的也好,试机了也正常,就是触摸屏放入机子后屏就乱跳,几天了都没搞 ...

呵呵,我说过的,此帖子只适用有一定基础的朋友。
本人修MP3 MP4 已经 3年多,换IPAD 的屏也有数十台。
所以一次成功的几率就大了点

网友:
换屏有风险,果断要先沟通好 。。。

网友:
只见过老板拆,自己没拆过。。。期待有机会

网友:
确实很难搞,佩服楼主

网友:
这个触摸是所有ipad中最难换的

网友:
维修悦来路没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说过的,此帖子只适用有一定基础的朋友。
本人修MP3 MP4 已经 3年多,换IPAD 的屏也有数十台。
...

我应该焊接没问题,屏提起几公分来能这用,但粘好就乱跳,最后退回客户了,赔了一张屏,主要报价太低了,要不就直接换个带座的了,下回有换MINI屏的,报价不要低于500,最好报600以上,这样即使换带座的也能有点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应该焊接没问题,屏提起几公分来能这用,但粘好就乱跳,最后退回客户了,赔了一张屏,主要报价太低了,要不就 ...

同感! 本人第一次就能换好,除了经验,更多的是运气。
如果让我再换触摸屏,我肯定会订带尾巴的。
mini市场价格也就2-3K,如果价格超过600,客户未必换啊。

网友:
为什么不配图呢?也让我们见识下啊。  不过也感谢分享了。

网友C:
我第一次弄的时候是一个摔过的,没注意到边上有变形,直接给它按上去,结果外屏又裂了,赔钱了。

网友:
真的太低了,价格都压死了,最后亏的还是修理人自己们

网友(2014-02-15):
这种我都是200的,太少搞没意思

网友:
换mini的触摸是风险比较大,我都试过买回来焊好不能用的,又退换不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我换的时候真的需要多留意

网友:
确实不好换,不过价格可以收高点。

网友:
楼主能不能指导下焊接的方法。已经费了几个屏了。。

网友:
我们店里换mini都开价450,楼主你报的太少了啊

网友:
报价太低   我一般都报500左右

网友:
断了也没事~rp大爆发呀 是后来就没管他吗

网友:
内屏是怎么取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次弄的时候是一个摔过的,没注意到边上有变形,直接给它按上去,结果外屏又裂了,赔钱了。

双方的身份

网友:
楼主好屌,这个东西真心难搞

网友:
内屏是软屏,拆不好就会跳线,还有那Home、线跟屏线都得焊接,最坑的是卖屏的只要一焊就没质保了。我现在用平板宁愿用ipad都不用mini,因为我东西经常摔,mini伤不起。

网友:
知足吧,哥免费给人家换的,朋友的,水都没混上一瓶。

网友:
还没修过IPAD的

网友:
我上次拆ipad2的时候就拆坏了一块触摸屏

网友:
楼主不错啊 ,这个真心不好换,换不好就赔钱了

网友:
平板好修不啊,想去试试 想让高手指点

网友:
   自己都不敢换 ,一般拿同行换的,价格还贵的死。

网友:
要是能把维修过程图发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什么都有第一次……

网友:
谢楼主,少走了一些弯路

网友:
这个真的一定要注意啊!

网友:
现在平板占有量很大了。。大伙都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怎么一次成功呀,我的前面都顺利,焊的也好,试机了也正常,就是触摸屏放入机子后屏就乱跳,几天了都没搞 ...

因为你的 绝缘没做好

网友:
太复杂了 不敢动手

网友:
比较难搞定

网友:
我的一个iPad home键摔坏了咋办?有啥办法没有。

网友:
还这种东西风险太大了

网友:
敢于创新是我要学习的地方

网友:
mini的屏本来就很难换的。定带尾巴的确实比较方便。但是价格也高啊。要是技术好的话,焊接起来也很快的。

网友:
我第一次换也是这样!HOME排线触屏也是断了个脚 !不过还好那个脚是空脚 !!最气人的是手工费才赚了50元!!!

网友(2014-03-19):
  呵呵 楼主真好人,前几天我也刚换了一块,不过我订的是带IC的触屏288元  感觉难度一般,其实拆触屏的话比拆IPAD  容易,但是要焊接IC的话就难多了

网友:
谢谢提醒啊啊

网友:
像我遇到这种一般都不修.报个高价.给别人修....怕弄坏..

网友:
还没换过  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你在哪 这么低

网友:
没有换过呢

网友:
这个真难搞啊

网友:
还没修过平板,学习

网友:
还没弄过  谢谢楼主

网友:
不会吧  这么难搞

网友:
你算运气好的了,我买一块焊上多数灵,有一排不灵,重焊也不行,最后又换一块才搞定。

网友:
这活儿的得超细心的,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次弄的时候是一个摔过的,没注意到边上有变形,直接给它按上去,结果外屏又裂了,赔钱了。

悲剧啊!

网友:
唉现在搞维修没钱挣呀

网友:
同行也的200-300  客户的报400-500左右才对!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把屏弄碎过,两次把屏烧掉了- - 蛋疼。。

网友:
还是得注意,不然亏的是自己啊,

网友: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一直都是买带接口的屏幕自己焊不不好

网友:
估计换排线上的ic也很难,准备拆下练手,又怕弄坏

网友:
我今天刚好有个迷你2维修,不知道怎么焊ic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听起来挺麻烦的!!!!期待中。。。。。

网友:
感觉比本本还要难搞呀

网友:
太难拆了 手工费最少300

网友(2014-04-19):
这个需要很注意的 液晶取得时候 必须要注意 一不小心就崩掉

网友:
这个必须要小心 谨慎 尤其拆屏的时候 多多注意 还有就是液晶屏 很容易爆 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