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90开机画面过后死机

楼主(2014-01-01):
DELL M90开机画面过后停在这里不动(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please run SETUP program),按键盘无反应,从论坛上下了一个BIOS也是这样,请问有哪位修到过?

网友:
我有遇到过usb供电短路出现这个情况的 ,还有南桥坏也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怎样坏的你搞清楚没有

网友:
硬盘排线问题,在启动的时候因为排线的问题无法找到硬盘中的启动程序。在bios里设置好你的硬盘接口模式:sata 或者 ide 恢复默认设置
要重装的话把第一启动顺序改为CD-ROM Device,再用光盘重装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南桥坏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