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随记!ACER 4750G!掉电不起!

楼主(2014-01-01):
      客人送来一台ACER 4750G说不定时掉电后不能再开机,接手测试确实如此!冷机后又能正常开机了,掉电后电流停留在0.09A不动,按开机没有任何反应,目标立刻锁定待机电路没有正常工作!立刻拆机测量待机3V和5V确实都没有输出,测量PWM两个EN有正常的1.2V开启电压,因为冷机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所以排除有短路情况,用表测量两个电压在刚通电时会有短暂输出然后掉下,再断电测量两个电压的电感对地阻值都是只有20欧左右!证明是超压掉电!(谁能明白我的分析理据?跟帖发言)
以上图片是维修前的情况,能开机的时候万用表测量3.3V会有3.5V,高了这0.1V的电压就是问题所在,立刻用示波器观察电压情况,发现的确文波很大!

更换滤波电容后恢复正常!电压下降到3.4V正常范围!

整个维修过程10分钟!我完全没有动PWM IC,这种最少的焊接维修使我们所需要的!

 会员1523503300鑫豆2023-10-23 02:55
 会员5672元2023-1-15 19:40
 会员13810712元2022-10-16 20:20
 会员5253212元2022-9-22 15:37

网友A:
我今天修了两台三台ACER,两台4540G 一台4736都是通病。

网友:
看到有些人说没示波器也能修,估计是不停的用元件代换来修的。示波器一定要会用才行,省时省力,修完心里有数,不怕返修。

支持示波器。它也可以充当万用表的

网友:
检查到真正的故障 修好了 也放心些

网友:
待机下量不到3V,5V输出,通电的瞬间可以用示波器测到,说明电压出来 了只是过压保护了对吗,反馈保护?

网友B:
量电感对地值只有20 说明下管是导通的。所以说是过压保护!

网友(点评):
过流保护是上下管也不通 过压保护是只有下管通

网友:
楼主高手,希望以后能与你多交流

网友:
下管G级是不是有个5V电压 导通DS放电

网友:
楼主说活 那个电容是怎么下下来的啊    那个不好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量电感对地值只有20 说明下管是导通的。所以说是过压保护!

难道过流保护芯片就不会进入输出放电模式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过流保护芯片就不会进入输出放电模式了么?

过流保护状态下PWM一般都只是关闭输出而不会强行使下管始终导通!为了安全高功率的PWM电路还设计成双下管防止过压状态下不能浑放电压!还说明一下断电后下管还保持导通的原因是在上电时PWM芯片输出了高控制电压给G极,断电后G极控制呈高阻抗所以还不能及时解除!

网友:
超压保护,获益匪浅,楼主高人啊,一看现象就知道哪里坏了,经验丰富!

网友:
过压保护,有示波器就是方便

网友:
请问楼主直接挑起电感,是不是更方便确定故障?

网友D:
电容本身是圆的居然可以用扁的也可以换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不错。

网友:
那您说一下其中道理,这里不太明白

网友:
要清楚这个原因必先要理解PWM电源的工作过程!
我来简单说说一二,PWM是脉冲调制式的意思,利用上下管轮流导通以及调节导通时间(占空比)来达到稳压目的,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是反馈电路!
当上管导通时电压从D-S向电感从电感流向电容到负载,这个过程电感形成了一个正向电动势,电容充电,然后关闭上管下管导通,电感一端接地,利用之前导通的电流形成的磁能转换成电能继续向负载提供电量!就这样上下管轮流工作!反馈电路检测电压是否符合要求,控制PWM IC不断调整上下管的导通时间(占空比)来使电压始终保持在允许范围内!
要知道一点就是PWM电源的原始供电电压会比较高的,譬如笔记本都用19V左右,上管导通时是低阻抗的(MOS不能在线性状态下工作,要么关闭要么全开,要不就会发烫烧MOS),想象一下19V经过电感后向电路供电会是什么后果?电容在这里的作用就是吸收上管导通时和电感磁放电时的高频尖峰电压!如果电容失效或者容量不足的情况下,高频脉冲就不会被吸收,PWM IC的反馈就会检测到一个一个很高的尖峰电压,它就会认为是超压,从而保护动作使下管永远导通使输出接地保护负载电路!
万用表检测结果也是呈现这个状态!万用表不是示波器,他只能显示峰值电压!

网友:
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示波器

网友:
版主呀,我第一次修4750G这个通病时,我手里当时只有个安泰的破示波器,接地后那探头干扰大,通电时,测量有时候不好分辨,后来我自己也想到办法了,抓单次触发,果然看到了异常的波形,然后换电容好了,哈哈,其实吧我最想说的是版主那表烧的厉害呀

网友:
波波用的不错,真的可为是快 准 很。

网友:
图看不到了

网友:
这个问题,要有示波器才可以修得出来,要不是修不出来的。就算修也要换很多东西。

网友:
这个电容坏的遇到的倒是不多吧,不过楼主够犀利.

网友E:
楼主能抓个过压掉电电感后端的波型给我们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抓个过压掉电电感后端的波型给我们看一下吗

第一张图就是!3.3V里面包含了很多尖峰脉冲!我用交流耦合测量的!

网友:
那下管的G级测得电压应为5V!

网友:
输出电容故障导致尖端高峰电压不能滤掉。

网友:
过压保护,PWM强制下管导通,记下了,谢谢LZ。

网友:
什么是超压掉电

网友:
郁闷示波器这块比较差,向楼主学习

网友:
版主的技术,设备,理论都是那么的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本身是圆的居然可以用扁的也可以换

平时我都是用扁的代换,圆的感觉不太保险啊

网友(点评):
钽电解电容各项指标都比固态好!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买成多少钱啊?好几百吧?是不是带示波功能啊!??呵呵,,还有3V待机就只高了0.2芯片就保护不输出了,不过最后你换了电容之后3.4还是感觉略微有点偏高啊?试机了几天???

网友(点评):
是好几百,不过是美金!只要超出设定允许范围就保护!

网友:
楼主为什么用的是交流耦合测波形的,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点评):
想想示波器屏幕的显示范围,还有直流和杂波对比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修了两台三台ACER,两台4540G 一台4736都是通病。

我去 这到底是几台啊  ?

网友:
上游流下来的洪水,因为蓄水池坏了,水位突然上升,水闸管理员怕淹了村子,赶紧关闭总闸,同时开小闸泄洪,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去 这到底是几台啊  ?

几台来着?

网友:
很有代表性的维修。楼主水平很高,感谢发帖。

网友:
看标题  还以为是  NEC 大电容呢    波波给力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ACER 4752G 3.3V有3.5V,故障不触发

网友:
谁能明白我的分析理据?
个人理解:冷机的时候能开机那是因为滤波电容内的电已经放空,所以当芯片工作时输出电压的首先给滤波电容充电,能达到短时间内输出,当电容充满电后,输出滤波不良导致纹波上升从而芯片通过反馈认为电压过高而保护!热机时不能开机那就因为滤波电容内的电量没放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