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AM掉电问题

楼主(2014-01-01):
CPU旁边的P4插头不插就不会掉电(秒掉),一插就掉电,I/O是好的,这是不是华硕的通病,求大神指教!

网友:
查12v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A:
楼主刷个BLOS试试

网友:
桥空焊或者822电阻(只是听别人说,自己从没修好过)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看是否缺电压,没有的话  就换换CPU。干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个BLOS试试

试过了,不行,然后换了CPU供电芯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个BLOS试试

好了,是CPU供电芯片坏了,谢谢了、、、

网友:
写写经验过程,贴图也行,只说一个U芯片管理坏了,没有力度,是吧?兄弟?

网友:
这个掉电和IT8716有关系这种IO在不跑码情况下会掉电,楼主先拔掉4P接口测供电,内存,桥,VTT电压正常后,最后接4P测CPU供电,供电都正常后刷BIOS,没用j加桥吧这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刷BIOS和加桥一般会好的

网友(2014-02-09):
这个是好像华硕的通病

网友:
是通病,一般情况是因为桥虚焊,或者822电阻损坏造成,论坛上好多这板子的帖子,可以看下  我修了几个都是因为桥虚焊,加焊了就好了,也有不好的

网友:
cpu旁边那几个小二极官,还是三极官你换一下试试

网友:
有短路了吧,保护了

网友:
这明显是CPU  MOS管的问题。。不然就是CPU供电IC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主板的通病吧

网友:
上次我的那块板,换了好多东西都还是掉电

网友:
我的这板换了CPU就不掉电了,拆下来的5000+,在别的板也是好的。

网友:
asus插12v掉电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