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 求帮助 三星S19A350B 右边1/3花屏

楼主(2014-01-01):
请大家帮帮忙看下 这个是什么问题的 。。。我看了下论坛三星有很多这个问题的。。。 三星 S19A350B ,右半边1/3花屏,不规则颜色, 种情况是屏的芯片问题还是驱动板主芯片的问题 呢 ??

网友:
依我看是屏上面的那个线脱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屏哦.

网友:
屏坏了。个人认为修复的机率不大。

网友:
屏上的电路问题。估计很难修复,LED的

网友:
找通用驱动板点点屏 试试  估计屏幕坏掉的情况 比较大

网友:
明显屏的 问题

网友:
先用点屏器点屏看看 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和BT07的屏一样。。批量性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屏坏了吧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模块坏了。。看专业修屏的能修不

网友:
应该是屏故障。修屏!

网友:
典型的瓶坏了
现在三星的屏也特别容易坏了

网友:
屏坏了 ,前几天也遇到一个,同样问题的,确定屏的问题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的多了。最好先用套板点下屏

网友:
同意 屏坏了 典型的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