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60花屏原因。

楼主(2014-01-01):
联想Y460有时启动花屏,屏幕中间有红色的横条纹上下滚动,上部屏幕清晰,下部模糊不显示,而且还有谈谈的条纹闪动。故障有时开机就出现,有时WIN启动后一会出现,多启动几次后就会消失。请问是屏线的故障还是屏的问题的,怎么解决,请给与帮助。

网友:
图片怎么不显示啊?

网友:
屏坏了 140LED屏

网友:
这个故障不是每次都有,只是不定什么时侯出现,多启动几次就没了,一直开机也不出现,关机后在开机,也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