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贴片电容是否损坏?

楼主(2014-01-01):
电脑问题:插上ATX电源插座(主板上),主板处于开机到正常状态,也就是每2秒的重复,电源上的风扇是转一下停一下,一直反复,测试pw上的电压 显示拉低-正常 反复循环。

主板ATX上面的3.3v所连接的一个贴片电容BC154 0.1U/4/Y/25V/,如图,用万用表调到蜂鸣档接两端,表响(显示025 万用表UT58A),电容两端分别接地,表响(一端是025,另一端是000)

请问这个电容是否损坏,如果没有损坏是否会早上上面所说的问题?

网友A:
这个电容没坏,坏的是别的地方,这个阻值是不对的。

网友:
3V这路有轻微短路吧,烧机法看看?

网友:
这电容不会坏,坏的是其它的地方,不过3.3V去的地方就多了。建议先拆掉网卡试试,再不行就拆IO芯片了。烧机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

网友:
你看3v到那个地方了  你慢慢去检测一下检测3v去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没坏,坏的是别的地方,这个阻值是不对的。

一般贴片电容损坏的只有开路现象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何为烧机法?新手不太懂

就是解决电压测试点短路现象的一种方法。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先测下 红线对地阻值380左右正常,你的情况应该是3.3V轻微短路,把你测的BC154滤波电容拆掉

网友:
各个供电电路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先测下 红线对地阻值380左右正常,你的情况应该是3.3V轻微短路,把你测的BC154滤波电容拆掉

拆掉后,暂时手里没有配件,那主板还能跑吗

网友:
应该是3V电路问题

网友:
电容坏的可能性不大,你还是查先红线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
这个电容拆掉再用烧机法,很快就可以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烧机法~~是什么

网友:
台机板没人烧吧,我感觉3V是正常的把电源线拔了再测,表向可能是电源电容充电

网友:
对地阻值为零吗?是的就坏了

网友:
3.3V通常有只几十欧负载电阻的,你最好断开电容一脚再测量。

网友(2015-11-14):
这个电容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