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W01 LA-3961P有+5VALWP无+3valwp

楼主(2014-01-01):
板号:JFW01 LA-3961P
故障:此机器待机应该就有3 5V,但现在只有+5VALWP,无+3VALWP,测了ISL6237的VIN VCC  LDO PVCC EN_LDO 都正常。EN1 5V ,EN2只有2V。  请求大家帮哈忙看哈,谢谢。我换过芯片的。无果。

网友:
你把保护隔离芯片和3   5v 都一换  不行就要看3v为什么没有 查一下电路

网友:
先解决EN2开启信号引脚端电压偏低的问题,再测量+3VALWP转换上下MOS管G级的驱动电压波形和打电感PL6的对地阻值情况最后进行烧鸡来解决故障。

网友A:
   那EN2电压有问题啊,你看一下他连接的电阻阻值有没变,电容可以拔掉试试、。

网友:
EN2端电压偏低,这里可以用镊子翘起这个脚看电压变化情况,来判断这个引脚后级相连元器件短路故障,这里M AINON信号应该是EC发出的,来控制EN1和EN2信号引脚端的工作状态。

网友:
我看你有点思路不清晰了,把待机电路完全隔离开,线性和pwm。然后查查+3valwp到底正不正常。如果是一点电压都没出来那就很不可思议哦!

网友:
EN115V好像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EN2电压有问题啊,你看一下他连接的电阻阻值有没变,电容可以拔掉试试、。

EN2和TON脚是连接在一起的,电压就是基准电压2v正确的。中间只有个0欧电阻

网友:
学习了!@~谢谢!

neco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