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来了)现在的机器越来越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楼主(2014-01-01):
接一台三星R428机器,来时5A短路。拆机检测,显卡供电MOS和IC都烧了,MOS管击穿,连显卡都烧了。等几天料到了,
换好显卡和显卡供电ICSC471.上官AON6912。满怀信心的开机居然点不亮,看电流好像也不跑马。还以为有别的故障。

于是绝续奋战。不经意中,又是5A大短路。上管又烧了,在换一个上去,不一会又烧了。没办法,只好吧SC471又换一个

。还是一样。多开几次就烧上管。就算不烧上管的话,也点不亮机器。不烧的时候,显卡电压1.0V已经OK了,
修的是在没办法了,只好想点别的办法。于是直接吧MOS管拆掉,从主板上1.05V处飞线到显卡供电上,开机,三星的LOGO
已经有了。终于可以确定问题还是在显卡供电上。
对照图纸找了半天也没见有什么异常。只好在换一个SC471,和MOS管。这次终于不烧上管了。也能点亮机器了,但郁闷的是居然白屏。以为屏线没插好,关机重新插一次屏线,在开机,终于OK了。为了确定没别的问题,断电再次开机,TM的,居然又是白屏。
真郁闷了,反正就是插下屏线在开机那么就是OK了,但只要关机再开就是白屏,但接外接显示器又一点问题都没。
没办法只好又把MOS拆掉,还是从主板1.05V处飞线到显卡来供电,这样的话不管怎么开机,都是OK的,一次白屏都没出过。

这下郁闷了,外接1.05V的话,就是OK的,只要用显卡原来的供电,就白屏,非得每次都要开机前插下屏线在开机就是OK的。
就这个问题搞了一天才搞好。大家都来谈论下,明天公布最后结果,看大家修道到过这么吊 的机器没有。
对了忘了说下,用显卡供电时候白屏或者显示正常时候,电压都是0.98V
补上MOS管的图片,AON6912L

答案来了,我也不知道是买的MOS不行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改了以后就OK了。改后和没改的波形和电压都是一样的,但就是
用原装MOS不行,开机老是白屏。改后就完全OK。

网友(点评):
跟供电的时序有关吧

网友:
电容性能不良吗?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还第一次见。不知道楼怎么弄好的。分享下。

网友:
估计问题还是出在显卡供电上,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整,楼主牛

网友:
坐等楼主大神

网友:
楼主锁定故障在显卡供电这一块上的话,,我猜,是不是换上去的双MOS管参数不对引起的,,还是屏线引起的呢??显卡供电滤波电容?还是显卡PWM买回来的就是有毛病的,料板拆一个换上去,搞定?

网友:
楼主搞好了?真是不容易啊,这个问题真怪,是不是买回来的MOS管有问题啊?

网友:
期待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
上次我修一个   进水大短的  也是显卡供电挂了 声卡网卡也挂了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坐等结果啊,MOS管的问题?

网友:
不会这么邪门吧,这么黑啊,白屏时测下屏供电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感觉像功率不够,mos管参数不对

网友:
不是下管不对就是有电容没处理到。

网友:
估计是电容问题

网友:
现在的供电电路MOS上下管做一起了,中间脚的电压不好测。

网友:
等待楼主的答案,真的头疼,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还请楼主公布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故障,想了下楼上说的 MOS管和电容的说法,有点说不通,不明白为什么插下屏线就好,还请楼主公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