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优派VA1703wb显示器

楼主(2014-01-01):
一台优派V1703WB显示器,不加电,拆开发现保险烧了,烧保险,肯定有东西挂了,首重查整流部分,发现整流部分整流桥去了。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测到直接通了,求鉴定 把这个拆了,保险就不会烧,想换掉,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板上的标示是PTH1,本人修显示器是新手,帮我看看吧。。

补充内容 (2014-1-2 11:33):
已经修好了,哈哈。。感谢各位,那个热敏电阻没换,只换了个桥堆,没找到合适的桥堆,用四个二极管改了一个装上去,换好保险,通电完美显示,到此修复完毕。。

网友A: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2.5Ω。

网友A:
当然最好一样的。
阻值差不太多的就行,不用也行,就是失去了过热保护作用了。

网友B:
可以直接焊导线连接,烧保险是整流后极短路,查滤波电容,开关管等元件。

一般保险烧掉的话,后级相连的桥堆也会跟着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最好一样的。
阻值差不太多的就行,不用也行,就是失去了过热保护作用了。

不用也行,那不用是不是要用根导线连起来才能用啊?我看到好像是要经过这个电阻才能到达后面的桥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焊导线连接,烧保险是整流后极短路,查滤波电容,开关管等元件。

感谢,明天我查查,感谢大家

网友:
热敏电阻,拆掉后面没电压了,肯定不会烧东西!直连就行了

网友:
桥堆烧,要查后级电源管

网友:
热敏电阻,拆掉后面没电压了,肯定不会烧东西啊!直连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一般快掉是自身引起,最多保险丝一起烧,其它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C:
英文都被你打出来了。还问啊。直接百度PTH

网友:
负温度系数电阻。

正解

网友D:
这种热敏电阻随便拆个ATX电源里面都行,整流桥坏了的话,大电容直接换掉,不换的话再炸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E:
这基础还是要切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基础还是要切补起。

嗯嗯。。所以我很高兴成为讯维一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热敏电阻随便拆个ATX电源里面都行,整流桥坏了的话,大电容直接换掉,不换的话再炸的可能性很大。

嗯嗯。。ATX我看到有。但是不管是正还是负都能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文都被你打出来了。还问啊。直接百度PTH

百度PTH么有用,。你可以试试,我查过。就是查不到才来讯维的,百度查到的太杂了

网友:
热敏电阻,一般在电路中起到温度保护作用,去掉也没有关系的。

网友:
是热敏电阻啊!

网友:
拿拿分,要下载

网友:
搞个2w2欧的电阻或直连也何以

网友:
这是热敏电阻    短路了 就坏了

网友:
那个是热敏电阻

网友: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这个不装也行  直接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
ptc跟NTC吧

网友:
和保险差不多,直连也行。如果拆了它保险就不烧了,你应该查一下你的开关管,电容,桥堆等这些。

网友:
不过电?楼主?你仔细查看一下是不是主板上面有一个五角芯片哦,看看看看,我相信应该会有的,我修的优派专用似的,IBM上也有用这个五脚芯片,TOP246YN  ,TOP255YN啊之类的,这芯片是集成高压管,驱动,控制,输出的一个芯片,坏了的话就会不过电,这芯片百度文库上有下载的,你修好整流桥和保险,查看前后级的管子没有问题后上电还是不过电,去换这个,这个我修优派的通病来着,注意凡是集成的这种什么TOPXX的东西都注意一下

网友:
热敏电阻。这个元件没有问题,还是后面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2.5Ω。

PTC 这里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通电瞬间降冲击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嗯。。ATX我看到有。但是不管是正还是负都能用的吗?

用正温的在这个电路随着温度的升高阻值变大  你想想是什么后果?1 温度升高到一定值 电流维持温度  电阻不变 呈开路装他  2 温度升高到临界点 开路电源不通点 温度在降到临界点以下 电源板通电  循环着 通电断电

网友:
楼上正解,这是热敏电阻呢,呵呵

网友:
是个热敏电阻,主要起到保护作用的,找个一样大的代换就可以。

网友: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用做短路保护缓冲。

网友:
正温度热敏电阻

网友:
那应该接近通着的,但是,不同

网友:
热敏电阻电源板上有。

网友:
这是热敏电阻,很少坏,整流桥坏得多,

网友:
这是安倍晋三的头。

网友:
这不是热敏电阻么。。。平常测10欧姆左右。。开机阻值就会慢慢变小。。。

网友:
热敏电阻 2.2欧姆 防止浪涌

网友:
后面应该还有短路存在,查一下。没有热敏电阻的话直接连起来也可以。

网友:
热敏电阻

网友:
原板在这看看

网友:
你不会看他是怎么连电路的,串联在保险上,去掉肯定不会烧保险了呀!后及都给你断开了!

网友:
先排除短路!~

网友:
就是换掉这个就OK了其他没换、,没有合适的,找了四个二极管改装OK

网友:
学习了:原来热敏电阻是温度保护去掉也 没有关系啊。谢谢

网友:
桥堆坏,可以测量出来啊

网友:
那个是热敏电阻,正常的时候就是通的,大概有10殴左右的阻值.一般坏了的话就不通了.可以在料板上找个代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