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问题

楼主(2014-01-01):
一块HD5850 能正常开机,不花屏,进系统读条完毕后黑屏无输出
重装系统也没用,应该不是驱动问题,会不会是核心或者显存虚焊了?

网友:
核心虚汗了。。发去bga  50块钱

网友:
有的,以前也是的,,gts4系列的

网友:
我得是9600gpu     bios都换了还是不行我也在关注这问题

网友:
BGA,或者直接换核心。

网友:
不一定吧。显存和核心都有可能的。

网友:
也不一定是虚焊了 进系统开始运行驱动了 问题就容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