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检测健康图, 01项红色的,后面跟着英文什么意思?

楼主(2014-01-01):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1443-1-1.html   这是我那个不能做44的盘,就这个盘。

写固件的时候明明全部都写进去了。结果那个HD tune检测软件,看到第一项是红色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
(01)底层数据读取错误率  当前37  最差35   51    664

这是什么情况。  固件明明都写进去了。。。。。检测也正常,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你这个问题去找 罗工,去他的板块,在就罗老师1月4号迅维免费开课数据恢复,

网友:
说明硬盘还是存在坏道,没全部屏蔽掉

网友:
总是一段文字,就不能来点图片什么的。
报错固件或者坏道都有可能。

网友:
换固件,重刷,再开PS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