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惠普 NC 6400 开不了机 指示灯闪烁后无反应

楼主(2014-01-02):
开不了机  郁闷,偶尔能启动 但是使用几分钟后就会死机,电源按钮长按都不能关机,只能取掉电池。
做个几个测试
1.想从装系统,利用偶尔能开机的机会放光盘,希望重装系统,不行!根本进不了装机界面。但是取下硬盘后会进行到拷贝文件 直到提示未检测到硬盘。
2.从装内存、硬盘,还是老问题。
3.开机时各指示灯都亮,但硬盘指示灯亮后 即灭!然后尸体机一个,总是怀疑硬盘问题 ,多次用硬盘盒检测确定是好的。
4. 主板型号:HAT00  LA-2951P,图纸也搞到了 ,但是好复杂!
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请求指导

网友:
不是硬盘问题,是不是显卡,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A:
你那是硬件问题,需要代换排查,你什么都没有,怎么修哦。送修吧,别自己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1,我知道是CPU;这2 和3 哪个是显卡,图片上我标号了;这加焊要专业工具,这个不是引脚的 ,是不是在“腹部”下面完全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硬件问题,需要代换排查,你什么都没有,怎么修哦。送修吧,别自己把问题搞大了!

工具可以找的到嘛 不是我不修啊  修了2次了,都让我无语了!第一次把螺丝少上了 按键掉一个,当时能开机,回去用了一次就不行了 ,卡得不行。反复折腾2三次了 ,耽搁我时间不说居然还没修好,后来还把握一个500G的硬盘搞坏,悲哀 我的资料全没!!!  后来换了一个正规点的电脑医院,当时感觉好了 ,几天后发现又是老样子,我怀疑就是没修好,系统卡得很,偶尔能开机我就以为修好了,还付了钱的!现在不在那边,别TM在搞说换主板 又收我几百上千的 。不值! 所以我还是自己研究 弄下,大不了 换新机!学习~~~~~

网友:
他这种显卡 看不到引脚,需要用什么工具? 怎么取

网友:
裸板后看外观是否有氧化的,看外设接口有没有短路  之后换南桥

网友:
怎么会扯到显卡上去了?是不是给CPU供电滤波的大贴片电容失效了,這个会导致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