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加电源,绿有5V,不启动

楼主(2014-01-02):
航加电源7500+339,绿有5V,7500电压正常,只有4脚是4V左右,不启动,二极管,电容,都换了,短接4脚可以启动,但是有高频啸叫,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A:
去保护搞不好会扩大故障范围,你这回算走运了。
推动管和主功率管都量了吗?hFE大概多少?边上的俩加速电容量了吗?7500的8、11脚输出有个1k左右的电阻量了吗?

网友:
测推挽电路,驱动电路,问来问去就这几个问题,不启动,带响,负载低,等等

网友B:
高频啸叫是那个辅助电源变压器坏了,你仔细听听,看7500旁边的三极管和50V100UF电容。

网友:
我碰到过主变压器坏的

网友C:
辅助电源的12V的滤波电解性能?开关管基极的电解性能?或者直接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保护搞不好会扩大故障范围,你这回算走运了。
推动管和主功率管都量了吗?hFE大概多少?边上的俩加速电 ...

管OK,HFE用数字表二极管档主:300+推动150+,加速电容10U换新的了。
7500的8脚出212电阻OK,11脚102电阻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啸叫是那个辅助电源变压器坏了,你仔细听听,看7500旁边的三极管和50V100UF电容。

50V100U电容是50V150U的OK,全部三极管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辅助电源的12V的滤波电解性能?开关管基极的电解性能?或者直接换新的试试看。

电容OK,没换新管。

网友:
7500 339换过了,还是不行,没办法了,难道真的是变压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