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1-02):
升压电路都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A:
早起的升压电路是 比较器,电容 电阻 二极管 三极管 这些,现在的有的是升压芯片,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这个我似乎也没有搞得很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起的升压电路是 比较器,电容 电阻 二极管 三极管 这些,现在的有的是升压芯片,二极管和电容

能讲讲原理吗 不太懂 大概的器件你说的挺明白了

网友:
主要由二极管和电容组成

网友:
早起的升压电路时利用比较器和三极管产生方波,给电容冲电的原理,和PWM电路的BOOT电路原理差不多,最新式的也是这样,有的在3.35V电路里面依然见得到,有的则是升压芯片,升压信号+VH什么的,有的干脆直接用公共点电压

早期的元器件升压电路
现在的升压芯片
PWM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