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 组装机玩游戏2小时左右死机,有时候又不死

楼主(2014-01-02):
这电脑卖出去半年,顾客最近反应玩游戏2--3小时左右卡在游戏画面,他玩的游戏室英雄联盟。该电脑配置I3-2350 金邦4G内存 西数500G硬盘 ONDA 6770显卡 航嘉冷静王电源 技嘉H61主板。 重装系统故障依旧,换过内存 依旧排除显卡问题,难道是主板的问题吗?请大家指教
英雄联盟连接失败
英雄联盟

网友:
忘了说明 用鲁大师检查温度都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可能功率不足

网友A: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昂达6770---128BIT,玩英雄联盟,恐怕是有些困难。这情况显卡是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排除了显卡和内存,那就再换电源咯,还有硬盘数据线。 最后考虑主板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换了主板故障依旧 ,只有换硬盘看看了

网友B:
用鲁大师测试下温度,有可能是温度的问题,风扇,内存,显卡,电源都不能排除

网友:
卡游戏,画面感觉还是显卡问题。要么就是不兼容

网友:
换主板,看看CPU的贴膜揭了吗?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2,3小时后,应该是温度的问题居多吧,看先cpu烧热的接触好不好,还有显卡的温度

网友:
 这个是cpu问题吧

网友:
若已排除电源问题,换个N卡,改版的GT210就行

网友(2014-02-14):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来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只能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2016-09-06):
H61单桥板 我遇到两台M5A78的板也是两个小时左右会死机 卡屏摸下南桥好烫换了之后就没问题了 单桥的你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