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装机玩游戏2小时左右死机,有时候又不死

楼主(2014-01-02):
    这电脑卖出去半年,顾客最近反应玩游戏2--3小时左右卡在游戏画面,他玩的游戏室英雄联盟。该电脑配置I3-2350 金邦4G内存 西数500G硬盘  ONDA 6770显卡 航嘉冷静王电源 技嘉H61主板。 重装系统故障依旧,换过内存 。用鲁大师检查温度都是正常的,硬盘没坏道,排除显卡问题,难道是主板的问题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
你都排除完了,就只剩下主板了

网友:
主板问题为什么不玩游戏都正常呢,看来只有换个主板看看了

网友:
换主板吧,可以解决

网友:
技嘉H61主板本来就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不给力

网友:
这种都是头疼问题,  只能挨个的试

网友:
我不想信是主板,这配置集显一样可以玩LOL,你把显卡下了再试。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

wxf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一个一个试了

网友:
显卡问题的可能性大,运行大游戏发热大很多,显存可能会过热,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是不是声音重复 比如像  死亡亡。。。。。这种的话可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以前遇见个是显卡不过是个210

网友:
i3处理器,AMD的显卡,小弟表示开机压力很大啊啊

网友:
主板 。CPU  都那么好。你干嘛配个昂达的显卡???不懂。赚钱 、?  换显卡、、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又不贵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换主板没解决问题 ,看来只有换硬盘看看了

网友:
据客户描述就是13楼说的那种现象,换个硬盘了看看。

网友:
电源有没有排除啊,说不定爆电容了

网友:
显卡问题 换了问题解决了 在贴上回复下 大伙关心{:soso__7938883395247362984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