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进不去硬盘

楼主(2014-01-02):
本人接到一台三星R453 是外面的电脑店送来的 故障为进不去硬盘 BIOS启动项无论怎么设置 都进不去 U盘 硬盘 光盘 都进不去 用复制进系统的硬盘也不发进去 就是一大串英文在桌面上 然后十几秒后就重启了 上网查说这款机器有个通病 说刷个BIOS就好 我心想 就去刷个BIOS吧 下到了BIOS程序 结果找来找去 找不到BIOS芯片 我就想 找张图纸吧 去论坛下了一张 仔细看看 还不对  有哪位师兄修到过这款机器的  把BIOS芯片的代号(比如说U7)告诉我 谢谢 或者求一张正确的图纸 感谢

网友:
有图纸还找不到BIOS芯片?不可能吧!

网友:
坐等答案 神秘的三星

网友:
打下阻值看下

网友:
按版号找吧   难道三星的机器没版号?  记不清楚了

网友:
bios 是普通大八角的芯片

网友:
BIOS芯片一看就出来了啊  大八角

网友:
三星的笔记本很蛋疼,BIOS芯片应该很好找!

网友:
我已经找到了 该死的三星 做到了内存槽旁边 害我找了半天

网友:
楼主刷对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