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SK-810打印头字车撞右边

楼主(2014-01-02):
航天SK-810打印头字车撞右边一撞到右边就卡死不动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恢复出厂设置也没用。

网友:
导轨脏或润滑油不够的可能性大!!还有就是传动轴和齿轮的问题,软件的可能性小。

网友:
我恢复出厂设置又能打了,打了50张左右,又是老毛病了。

网友:
打印机小车支架导轨因为长时间使用没有清洁,导致导轨上油污和灰尘覆盖,会使打印小车运行不畅,首先用点润滑油擦拭清洁打印小车导轨,并检查传送带和齿轮,最后一点很重要:打印小车复位上方有个传感器,因为长时间油污和灰尘覆盖,使打印小车接收不到传感器的信号,所以会出现这种故障情况,清洁传感器,故障解决!不用客气...

网友:
首先清洁打印小车支架导轨,然后在打印小车复位处上方有个传感器,表面会有油污和灰尘覆盖,使传感器接收不到信号,清洁传感器,故障解决!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