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开机卡LOGO(有图)

楼主(2014-01-02):
客户电脑拿过来,开机下边进度条(手机相素拍不清进度条)走到3/4就卡死这个ACER画面。
拆机裸机还卡这个LOGO。
   求遇到相类似的师兄弟给个思路。。。。

网友:
机器什么南桥。。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先排除所有外设包扩网卡声卡,读卡器芯片,最后才南桥。修过一台4810的是读卡器芯片引起的

网友A:
这款有没有大电容的    或刷个BIOS 试下

网友B:
查查外围设备有没有短路,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外围短路,外围没短路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卡LOGO先排除外设的问题

网友:
一般先刷BIOS,再查外设,再看南桥。

网友:
楼主修好吱个声,我没修卡LOGO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有没有大电容的    或刷个BIOS 试下

刷了,无果。。。

网友:
看看有NEC电容吗,还有裸板在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查外围设备有没有短路,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外围短路,外围没短路就是南桥问题

开机LOGO下面进度条跑的很快,马上要到底了,就停住不动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不行的话换桥

网友:
CPU主供电,有没有漏点的情况啊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是什么问题  然后在拆外设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D:
排除所有外设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LOGO下面进度条跑的很快,马上要到底了,就停住不动了。。。。

知道,开机卡第一屏,一般是声卡,网卡,读卡器,USB接口等,都取了还卡第一屏的话就刷BIOS ,最后杀南桥

网友:
当机一般是南桥和外设

网友E:
看一看内存,和盘会不会影响。用PE还当LOGO吗。

网友F:
昨天遇到一台型号一样的,滚动条只滚动五分之一就卡住了,换南桥,OK了。

网友G:
上次修了一台是因为USB借口短路造成卡屏的  检查一下外设

网友H:
能进bios吗  能的话 把外设关下  进不了的话直接干sb吧

网友:
大家说的都很多的~~~先刷个bios然后是外设~~最后没招了再干桥

网友:
楼主把硬盘什么的外设拿了试一下呢。

网友:
上次修一台HP 6910P卡滚动条也是读卡器芯片问题。

网友:
一看就很专业,向你学习。。。最终好了,还真是南桥有问题,加焊故障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看内存,和盘会不会影响。用PE还当LOGO吗。

当的是开机LOGO,不是进系统时的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遇到一台型号一样的,滚动条只滚动五分之一就卡住了,换南桥,OK了。

呵呵,恭喜,不过我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次修了一台是因为USB借口短路造成卡屏的  检查一下外设

谢谢,故障解决,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进bios吗  能的话 把外设关下  进不了的话直接干sb吧

不能进,真加南桥好了。。。

网友:
感觉大家的建议,加焊南桥故障解决了,希望对以后有同样问题的师兄弟们有帮助。。。。

网友:
对,南桥和外设硬件

网友:
查外设比较简单 拔掉所有外设还是这样就刷BIOS

网友:
路过,学习了。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机器有大电容,先换了试试。不行看看外设南桥。。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当然是查下SB的条件,不能什么都问网友,分析一下,查查线路,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杀SB,可能虚焊等情况,就这个思路去找。
朋友,遇事要有思路哦,我们不在你的现场的身边啊???

网友:
100%是AMD的桥有问题 我修了好多

网友:
内存条,电池也可能引起卡LOGO ,我遇到过  你先一步步排查外设

网友:
查一下外设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即使这样 直接干南桥

网友:
学习了,感谢!

︶ ̄微笑╮转身 -2 严禁灌水

网友:
先去掉外设,然后刷BIOS  宏基的爱坏BIOS

网友:
南桥,BIOS,不是就麻烦事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想快点就换南桥吧

网友:
你看一下   CPU背后是不是有NEC大电容,如果有的话,还是先把那个电容给换了爸,一般 宏基 东芝的机子 有这个电容的话      死机 卡LOGO的   开机掉电的   都是这个电容在搞鬼

网友:
已修复,加焊南桥。。

网友:
有NEC  大电容吗?

网友:
估计是南桥坏了。换南桥吧

网友:
有时按键都会照成卡LOGO的

网友:
我碰到刷BIOS好的

网友:
把外设都拔再试 不行刷BIOS 再不行打所用外设的对地组值,再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先排除外设,在刷BIOS,最后干南桥。。。

网友:
刷BIOS 不行 那应该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宕机先刷BIOS然后干外设接着就南桥

网友:
LZ 犀利啊

网友:
硬盘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不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你这情况我遇见过,那时是SD卡坏了, 换就不卡了,重点还是外设看看

网友:
这机器通病 1 擦显卡板 2 换南桥

网友:
嗯,先看看有没有大电容,没有就刷个BIOS都还不好的话就可以考虑更换南桥了

网友:
键盘,光驱,硬盘,读卡器等等

网友:
BIOS,和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除所有外设先
LZ都说了裸板都一样

网友:
外设都查过了?以前遇到电容漏电导致的,外设的电容楼主都查一下,最后再干桥

网友:
加焊南桥就OK啦我昨天就遇到一台

网友:
usb 连线了

网友:
南桥AMD 218s7ebla12fg 的机型 如果 卡LOGo 一般是 桥 虚焊,或者是南桥外设有关设备不良引起,再者就是BIOS 比如 三星 R18 R23 一般 卡LOGO 就是 南桥虚焊,拆下重现置株会耐用些

网友:
步骤都是外设 BIOS 南桥,主要看看这几个,基本都是这些问题引起卡LOGO的多!

网友:
好咯,修南桥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