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240中将版的怪现象

楼主(2014-01-02):
一块影驰GT240中将版512D5的显卡,故障现象是放个一个小时左右后冷启动无显示,需要重新插拔才能显示,显示后一切正常,不管游戏还是温度都正常,就算是使用一天都没问题,但就是冷却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必须插拔一下显卡,请问各位大哥们,你们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还有,不是预热的关系,不管预热多久,都显示不了,必须插拔,一插拔就能显示了。
还有就是诊断卡代码正常跑过。
换过其它显卡都无此现象。这张显卡在其它主板上也是这样。

网友:
主板北桥没问题吧

网友A:
主板是G41的,没有问题,换上其他显卡都无此现象。
这问题真让我无从下手啊。。。昨天加焊GPU了,但故障一样,哎。。。。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G41的,没有问题,换上其他显卡都无此现象。
这问题真让我无从下手啊。。。昨天加焊GPU了,但故障 ...

坏了加焊没用,要换了GPU

网友:
我以前有块显卡跟你的问题现象一样,冷起不亮,后来换了大滤波电容好了,

网友(点评):
做个记号

网友:
影驰的卡,怪问题多多。换换滤波电容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