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0Sf有线条

楼主(2014-01-02):
收到一台dell E190Sf的液晶显示器,一开始的故障是屏幕偏红,而且还闪,换了灯管好了,一开始没注意,现在换了灯管以后出现了这样的线条,是屏的问题吗?只有黑色的时候才明显,有色彩的地方看不出来。上图:

网友:
调一下分辨率或是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屏线脏了~~擦一擦咯~~~

网友A:
呵呵 换灯管的时候肯定碰到屏的链接模块了  没救的

网友:
屏线接口清洗处理一下

网友:
唉 小问题 不影响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换灯管导致 屏显示正常的话应该以前也是这样的  这种应该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换灯管导致 屏显示正常的话应该以前也是这样的  这种应该是屏本身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没换灯管之前就这样啊,拿来的时候,偏红,还闪,我就直接拆开,拿灯管测试了,然后就换了灯管。

网友:
这种 一般都是人为 自己一般不会产生  你拆掉完 从来下 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
已经确定不是屏线的问题,换过一条屏线,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 换灯管的时候肯定碰到屏的链接模块了  没救的

如果是屏的连接模块断线什么的话,应该是出现亮线或亮带,不会整个屏幕都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屏的连接模块断线什么的话,应该是出现亮线或亮带,不会整个屏幕都这样吧!

呐就说不来了,如果手工没问题的话说明以前都有这样的情况,贴锡纸没

网友:
屏线  解压板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屏线,,,

网友:
通用板测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