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D3 VER2.3 遇到几片同样情况了,还有修友遇到过么?

楼主(2014-01-02):
七彩虹G41D3 VER2.3     遇到几片同样情况了,还有修友遇到过么?

详细情况都在图片中做了说明。请看图

手里有没有,宽版的三代 1333的内存条,暂时试验不了。。如下面的几楼的朋友所说,我就只有一根,单面的窄版1333 三代条子,死活不过内存,

今天又遇到一片同样的,档d4 55 看来可能是单面,不行啊..有这个板的朋友可以试试单面内存能不能过内存。

网友:
加上一个独显,试一下

网友:
三代内存的  找个老点1333的双面宽条试试    这板子单面条不过内存

网友:
修的不多,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试下双面颗粒内存试下了没啊

网友:
七彩虹G41 D3 主板有的不支持单面的条子

网友:
楼上说的对哦~~~好像会条内存吧~~~呵呵~~~楼主弄好了没呢~~~

网友:
我也有2块扳子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啊我上了独显不行反正就是跑到D4,新板子,郁闷啊

网友:
还有块ANDAG41也是新的上了CPU就不能开机了,不上呢还能加电有遇到过的兄弟吗

网友:
楼主弄好没呢?分享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期待楼主把它修好后公布一下结果。

网友A:
可以加焊CPU座试下,可以看下上CPU不能开机是什么代码 。

网友:
暂时没空弄,先放一边啦

网友:
我感觉还是内存的事 这种板子挑内存 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IO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焊CPU座试下,可以看下上CPU不能开机是什么代码 。

不能开机还会有代码吗??????竟瞎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开机还会有代码吗??????竟瞎扯

不能开机可以查下南桥的五大待机和IO三大触发条件。

网友:
打下内存所有的数据的阻值和查下排阻

网友:
不上CPU可以上电应该IO没有问题吧关键的是新板啊,上了CPU电都不通了

网友:
希望有这个主板的朋友,试验一下。。

网友C:
听我的试试,加张独立显卡上去,检查外设供电,好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样啊=========你这样有什么依据

之前我发过一个贴你没看到吗,跑代码跟你这差不多,有些主板检测到集显不正常就会这样跑,要么插张独显上去让它检测到显卡就跑过去了,要么换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听我的试试,加张独立显卡上去,检查外设供电,好了说一下

我晕,一楼就叫加显卡了,看来他也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晕,一楼就叫加显卡了,看来他也遇到过

加了显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了显卡一样。。

pcie插槽的条件检查一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