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选择:固纬GDS-820S和普源DS1102E

楼主(2014-01-02):
本地两者价格差不多,当然固纬GDS-820S是二手的。
不知道怎么选择好?求推荐。
示波器

网友:
固纬GDS-820S和普源ds1102e,这两者价格在小弟我这价格差多。参数方面,固纬的是150M带宽,实时采样100M S/S,等效采样是25G S/S,而普源的100M。实时采样1G S/S,等效采样25G S/S。

网友:
我也想买个示波器,正在找!

网友:
x学习了,各位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