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主板断电时大电容短路,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4-01-0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显示器,说有时亮有时不亮。于是接电检测,拆主板时大意了,没注意绝缘,直接放在显示器的金属板上了,只听一声巨响,大电容短路了。新手检测了就很久没找出问题。求你大神指导。

赞一个。。。

网友:
什么东东  这也能加分

网友:
直接换吧  也不贵

网友:
我只是来看回复的。。。。

网友A:
这样一烧一大片的了,桥堆,保险管,电源IC,电源管。还有外围元件都会坏。不过要是先碰到的是大电容的话,只要换桥堆和保险就可以了。

网友:
短路哪里要清理干净。。

网友:
桥堆换下再看下 不行的话电源管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一烧一大片的了,桥堆,保险管,电源IC,电源管。还有外围元件都会坏。不过要是先碰到的是大电容的话,只 ...

试试,谢谢

网友:
损失应该不大,查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