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 二代内存不能用 三代内存OK

楼主(2014-01-02):
七彩虹主板 二代内存不能用 三代内存OK     板号P7Twin   。二代内存没有SPD供电 从电源的橙色线飞线3.3V后还是不过内存  ,1.8主V供电有  0.9电也有。客户的内存正好是二代的。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可以查下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和对地阻值,最后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是不是双BIOS的,是的话
刷下BIOS,

网友:
你拿一条自己的3代和客户的换呀,价格差不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