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压器能用什么样的替换

楼主(2014-01-02):
这种变压器怎么看参数的!一个长城的坏了 手头有几个 航嘉的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变压器吧

网友:
不是变压器,直接接通也可以,或者直接换好的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不会坏吧,是不是还有其它问题呀,查查看

网友:
这个是PFC线圈

网友:
电源的都可以换。直接接通也行。

网友:
是个电感,断了吗?用其他电源里的代换就行,有不少杂牌电源这个都是假的里边都没有铜线,就是一根导线!

网友:
那是pfc电感 ,大部分都是通用的,实在没有短接也是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这个是PFC变压器,作用是提升电源的功率因素(给供电局省电),直接换其它电源上的或者直接短接就OK啦。
另外,小功率电源使用这种PFC其实应该效果还挺好的,大功率电源的话,主动式PFC优势明显。

网友:
PFC线圈,楼上的兄弟们说了,这个是功率矫正的,给供电局省电,你不接也可以,直接将2个触点焊接一起也行。

网友:
这不是变压器!其他电源上都可以用!不行短接!

网友:
这个里面就是2个东西,一组铜线,另外还有个电容,电容可以不要,也可以要,铜线断了就接起来,坏的真的很少,基本坏就是断线或者坏电容

网友:
正找此电感PFC的数据。能拆开记一下数据吗?谢谢!

网友:
PFC电感,线圈坏的很少,山寨电源上就用一根导线绕在一团水泥上制成,楼主知道怎么干了吧。说回来,还是换一个为好。

网友:
PFC的.直连就可吧!

网友:
有技术就自己重绕吧

网友:
不是变压器,是PFC线圈重新接通就可以用。

网友:
PFC也能用坏?这随便找个坏电源拆一个装上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真家伙,把绝缘塑料皮及绝缘纸拨开,去掉原焊接片,直接焊到漆包线上,再用704硅胶封好凉干即可。PFC电感绕组线径较粗,不会烧断,一般问题大都是引线内部虚焊致使接触不良过热烧焦。

网友:
这个是无源PFC,功率校正电感。随便找一个都可以,不用直接连起来也可以。

网友:
动手拆开,能修最好,再上几张图。

网友:
坏了就不要了。直接导线连通就行了。   还能烧这个,真是少见。

网友(2014-02-06):
估计是储能电容,发热引起的氧化现象!拆开,换个耐压和容量一样的,焊好后用硅胶封住就行啦!记得测一下线圈好坏!

网友:
随便拆一个
直通也无所谓

网友:
这一个是电源交流端输入中的“扼流线圈”滤波用的,也可以不用,直接连起来,也可以的。另外,也可以用其它电源盒上的这一位置上的线圈来代替也行的,没有什么大的要求。

网友:
一看你的电源就是山寨的,假的pfc,你直接导通电路板的2个触点就行了。

网友:
功率较正电感线圈,习惯上简称PFC电感,做工好的电源用铜丝绕,里边还并接有一个电容(不知道作什么用,有老师知道请指导一下)。山寨电源用铁丝或者直接导线绕一圈,中间包上水泥增加重量。

网友:
这个不就是pfc变压器而已没啥大不了的直接连通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也罢,完全不影响使用。

网友:
pfc电感,一般不容易坏。如果烧了,建议查查别的元件

网友:
PFC电感?这也能烧,铝线的吧,可以不要直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