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_头大了!

楼主(2014-01-02):
用LCD TOOL V10  液晶显示器烧写工装,写乐华RT D2270L  的不板,出现MCU LINK ERROR 错误代码.
按常规检查硬件连线:  1. VGA15PIN 全通线 都是通的  2.25PIN 打印端口 线25针全通

            2.升级小板初步检果未见明显故障  小板上有颗 并口贴片IC 14PIN 上面的字打磨了
            3. 电脑换了2台,能确定不是电脑LPT 口的原因
RTD ISP TOOL 软件也是按教程一步步设定的,就是不能进入ISP MODE  .  不解! 特求助! 不要看我级别高,
因为以前是做工控自动化的,在工控版块发贴多,升级而来的. 请各位坛友 不要笑话,确实搞不懂哪里出问题了!
请各位支招!

网友:
没接触过

海望 -4

网友:
慢慢搞

海望 -4

网友:
哦,你们的显卡板上的BIOS座上没有那个芯片的吗???也没见过版主的情况,

网友:
全是英文一个都不认识

网友:
海望 -4 严禁灌水

网友:
你那驱动板不需要供电的吗?

网友(点评):
驱动板有供电的,5v接在反面的,没看到按键板上的电源灯亮了口?

网友:
驱动板需要供电、

网友A:
已经确认了,是台机主板LPT 端口故障.请教各位 用PCI 转 LPT 转接卡转接过来,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确认了,是台机主板LPT 端口故障.请教各位 用PCI 转 LPT 转接卡转接过来,能用吗?

不是电脑换了两台吗?不至于都坏吧?怎么诊断lpt口坏了?转接卡功能就是转接肯定可以

网友:
驱动板5V没供电,或者编程器的VGA线没插好或者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脑换了两台吗?不至于都坏吧?怎么诊断lpt口坏了?转接卡功能就是转接肯定可以

有台是老旧的笔记本电脑,BIOS中无法打开并口功能,另一台是台机945主板,并口周边PCB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