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043S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1-02):
型号如题。前天拿来修过说是偏色,偏色我在功能里恢复了就可以了。今天说第一次开机不显示,要拔线在插上才显示。我试了一下确实如此。这个机器我修的也多,通病比较多。比如灯管容易坏,屏线容易接触不良。这种显示器的电容不容易鼓包,因为这种现象也有可能是电容鼓包引起的,可看了一下还是没有鼓包的,我这有一张一样的主板,把BIOS芯片调换了还是不行,电源板也换了。我刚刚发现有时候插上VGA线电源指示灯要亮,而且没插电源线。所以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是的情况。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