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P21主板不复位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4-01-02):
今天顾客拿来一台机,说有时开机时间长,有时掉电。拆开主机看是V星的主板,型号G31-P21.
上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把主板拆下来,打扫灰尘。目测主板没有掉件没有烧坏的,再次上电还是不复位。测量内存1.8V
正常,测量桥供电0V,不对啊。上迅维网下载了MSI 7529图纸,一看桥电压是受358控制,查358的8脚12正常,123脚都没有电压,3脚V_1P5_MCH没电压,

查图纸V_1P5_MCH没有电压。V_1P5_MCH的电压是U11(UP7707)发出的,U11要输出V_1P5_MCH电压,必须

1脚3.3V,3脚须高电平。实测1脚3.3V,3脚2.OV,5脚0V。5脚对地打值不短路。判断U11
损坏,手头没有7707,想到他是1.5V线性输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1.5V1117把对应脚连上,开机一路跑马。亮机

网友:
楼主真细心。分析的很明白,我学习了。

网友:
很清晰的思路,基本上秒杀了,呵呵,不错!

网友:
哦哦哦,楼主分析清楚,思路明确,你是用1117去代换了那只U11,电路基本功扎实,

网友A:
楼主能说说你街的那个1.5v那来的吗?

网友:
1.5V的1117三端稳压器

网友:
楼主修板脑子好灵活呀。

网友:
U115脚 OV电压的话,楼主其实可以断开后级相连的元器件或用镊子翘起这个引脚来判断芯片本身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说你街的那个1.5v那来的吗?

应该是从1117那边飞线过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从1117那边飞线过来的

哦  弱弱的问一句你知道楼主为什么知道V-1P5-MCH是1.5V吗?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弱弱的问一句你知道楼主为什么知道V-1P5-MCH是1.5V吗?

桥的工作电压

网友C:
V_1P5_MCH为什么是1.5V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一幅图纸中是桥供电1.05V 1.31A,下面有个V_1P05_CORE
所以1P05=1.05  ~~1P5=1.5

网友:
哦,V-1P5-MCH就是指的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V_1P5_MCH为什么是1.5V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一幅图纸中是桥供电1.05V 1.31A,下面有个V_1P05_CORE
所以1P05=1 ...

怎么算的哦  没看懂呢?请指教呀

网友D:
1117不是5v转3.3么   怎么还有1.5v的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不是5v转3.3么   怎么还有1.5v的芯片啊。

可能是型号不同

网友:
1117有转3.3V.有转2.5V的,有转1.5V的~~

网友:
路过,楼主强大!!!膜拜!

金格 -6 严禁灌水

网友:
可不可以从其他1.5拉过来呢?

网友:
1117有转3.3V.有转2.5V的,有转1.5V的~~,楼主基本工扎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