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 玩大型游戏 cpu温度高 电脑卡

楼主(2014-01-02):
新换的风扇,cpu也换过同样的,也打了硅胶,但是玩大型游戏的时候玩会儿有时候鲁大师就提示cpu温度高,cpu降频就变的卡了,此时进程中system 的cpu占用过高,system Idle P...的cpu占用减少。关机再开机就又正常了。什么原因?是电脑配置低吗?配置如下:
电脑型号        X86 兼容  台式电脑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64 X2  双核  4400+
主板               Nvidia  NF-MCP61   (Nvidia nForce 430)
内存               2  GB  (金邦 DDR2 8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3160815AS
显卡               Nvidia GeForce 8500GT

网友:
鲁大师提示温度高的时候你用手摸摸是真高还是假高 然后再想解决方案

网友:
以前肯定是不卡的,不然这电脑不会现在才到你手上来,估计是风扇的问题。
   没接触到或者接触面不全,加铜片或者换个风扇你可以试试,要不手动的按着风扇跑鲁大师看温度。

网友:
大型游戏? 你这CPU能玩什么大型游戏 就算玩的起来问题铁定高的 风扇搞好点的 别用十几的 要不然就别玩大型游戏了

网友:
CPU的问题吧,开盖加硅脂。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不行就加个好的独立显卡

网友:
有可能电源

网友:
换个CPU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