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电容上CPU短路正常不

楼主(2014-01-02):
I3的cpu,上cpu测C179阻值为0,拿下CPU正常100欧

网友:
CPU是正常的

网友:
再换一个试一下吧  有些机子是正常的  象ibmT510就是这样  不管上不上cpu阻值都为零

网友A:
换的是好的CPU,可以亮的机子拆过来的

网友:
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是好的CPU,可以亮的机子拆过来的

那就应该是正常的了

网友:
是正常的,这个市 电压反馈吧

网友:
换个U试哈  有好多机器的内阻本来很低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我今天早上刚修了一台b460  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但是最后验证时正常的,我的一经修好了! 但愿你早日修好!

网友:
3修机,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