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解ibm E530开机报2200错误

楼主(2014-01-02):
论坛里面都说了方案,我也按照方案做了,为什么到了写系列号的时候不懂,网上都说得是11S开头的系列码.但我的机器E530的系列码是TYPE3259-7AUS/NMP-OAWPW 12/04 这个系列码要怎么输入才正确呢?有懂得哥们解释一下.到现在我还是没有理解机器代表的系列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请问2200错误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1S32597AUSNMPOAWPW

网友:
看我楼上的回复,我刚刷成功了。1S是开头,任何电脑都要1S

网友:
问题解决了,把密码芯片刷了一个OK.就没有开机报2200错误,软件不能解决可以采用硬刷.

网友:
呵呵,我以前有一个E50没有修好,应该是一样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