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一端有一百多伏交流另一端为什么没有电压?

楼主(2014-01-02):
显示器电源板E50670变压器一端有交流一百多伏另一端为什么没有电压?万用表量没有断路。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前级芯片,光电耦合等都有可能

网友:
是变压器的另一面有短路?还像也不可能,是不是变压器内部有二级管,你测量一下没有交流的一边会不会有直流电压

网友:
变压器是好的。现在有交流电压出来了。可是高压电路部分全是交流测不到直流,5伏12伏也都没出来不过有几十伏交流。整流桥也换过了。开关管也是一百多伏交流。这不科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级芯片,光电耦合等都有可能

光耦应该是好的,前级芯片测到的全是交流可正常?直流地线对交流地线有几十伏交流电压可正常?

网友:
是不是万用表坏了???应该有的啊  要不就是断路了

网友:
裸板后看外观是否有氧化的,看外设接口有没有短路  之后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