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KPL-AM SE 15秒断电

楼主(2014-01-02):
"故障解析:15S断电属SC对给USB设备供电电压(5V或5VSB),通过4.7K和8.2K电阻分压得到一个3.17V左右的电压进行检测,若电压不对时SC进行15S的关机保护动作。  维修方法:1)目视USB供电跳帽有无掉(目视正常)  2)打开点图搜索OC信号,然后找到带USB前缀+OC*#后缀的信号(即为SC检测USB供电的信号),实测USB_OC23#无电压(正常3.17V) 3)量测其对地阻值和其它OC*#一样,大概可以排除OC*#信号与SC之间没有存在断线的可能     4)量测USB_OC23#的供电V_USB34_F无5V供电,量F3601的供电正常,量测SRN3601和保险电阻F3601之间的阻值无穷大,补线后USB_OC23#电压正常。 5)若OC*#信号的供电正常,可以尝试更换相应的4.7K和8.2K电阻或排阻,最好在更好SC
"

网友(点评):
不符合转正标准,请参考转正板块的转正要求。

网友(2014-03-24):
看来楼主是RMA了

网友(2015-04-11):
这个案例以前就有的

网友(2017-05-18):
这个华硕的主板 只有点位图  有详细的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2017-07-08):
OS#是不是连接到南桥了, 应该是南桥对USB数据线设置的检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