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机G43T-DM1

楼主(2014-01-02):
今天修了个DELL主机G43T-DM1 开机掉电,不是MOS管的事,都折下上下管对地打阻值也是短路,大家指点。哪里问题。

网友:
说清楚呀,是管子的G级短路,还是D级短路呀。还是别的地方短路呀。

网友:
CPU供电那里的MOS管吗,你给管子都去掉然后测量那里短路

网友:
对啊,哪里短路查哪里

网友:
应该去掉所有的上下管。拆一个量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