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USB系统盘?小的求指点...

楼主(2014-01-02):
USB系统盘怎么做?系统在哪儿搞?是镜像还是什么?

网友:
不会这么菜吧

网友:
百度大白菜,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同等!!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呵呵,我想学习一下 啊 ,呵呵,这回够十个字了吧!!

网友:
正在找这个呢。。。。。。。。。。。。。。。。。。。

网友A:
没有意义啊!u盘性能不够的,一般系统也不支持安装到优盘!要是做为移动系统直接使用P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意义啊!u盘性能不够的,一般系统也不支持安装到优盘!要是做为移动系统直接使用PE!!

系统是可以直接用U盘当硬盘直接装到U盘里的

网友:
去搜索U盘的XP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电脑店U盘系统或无线论坛U盘系统

网友:
电脑店U盘系统.....先百度看下教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系统是可以直接用U盘当硬盘直接装到U盘里的

我说的很清楚!一般的系统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很清楚!一般的系统不支持!

当然,那个系统 要去找的!

网友:
下个老毛桃。到系统之家下GHO

网友:
     用软碟通直接写入iso镜像,

网友:
什么意思?量产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