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eah6790 bios

楼主(2014-01-02):
哪位大哥  有华硕 asus eah6790 这个显卡的BIOS ?   原来的BIOS 脚断了两根   BIOS  备份不出来 有的话 给我发一个吧  感激不尽啊    客户  比较急

网友:
有的 麻烦 给我发一份

网友:
先确定什么原因再刷(三思啊)下面我找到的华硕6790的GPU-Z和测评检测图

根据GPU-Z 和测评上的bios 型号下面这个是讯景相同bios型号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注意是讯景的)XFXHD 6790 1024 MB 2011-03-21 23:47:00013.012.000.008.000000PCI-E840 / 1050GDDR5

网友:
再不行的话从断脚创面用铜丝接出来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