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人的SL410K 一波三折维修史

楼主(2014-01-02):
  市场小伙子拿来一台联想 thinkpad SL410k 档lOGO 界面死机,市场自己人的,所以价格不会要的太高,报140大洋开修,小伙子闲来无事,花了一个多小时(业余的)就给拆开了。两人吹了会,他就走了。
  忙完,感觉问题不是很大,就拿起来试下吧,这一试不要紧,不显示,电流0.8-0.7-0.87-1.2,电流跳变非常正常就是不显示, 来的时候明明看到挡logo,现在怎么不显示了,马上给市场小伙打电话,他也感到很奇怪,说反正都是坏,修就是了。那好,小伙知道这个情况就行了,开始修吧
  拔掉内存没有跳变,还报警,三短,那说明已经过内存了,是显卡的问题。但是显卡打黑胶了,只能说不是很好搞吧。外接也是不显,这时候下意识的看了下USB口,汗!其中一个都烂了,四根数据都拧在一起了。把四个线挑开,试机显示了,也不挡LOGO了 没想到这钱挣的这么容易。
  没想到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给换个USB口吧,这个USB真不好换,看着简单做起来难,而且没有一模一样的USB口,找了个差不多的花了半个小时算是给换上了,试了下位置高度都OK。装机吧,刚放上thinkpad的那种铁盖,再给试下吧,一试不显示了,电流0.8-0.7-0.87-1.2。和以前一样,外接也不显。这下麻烦了。难道是换USB换的不良了?不可能呀,测试USB各对地阻值,发现很正常,把以前的USB再换上,也是一模一样,不可能是USB的问题了。
  问了下市场最牛B的修笔记本同事,是显卡还是BIOS,很果断的说显卡,和bios没有一点关系。好的那做显卡吧,用有铅加热(黑胶用无铅会爆珠),还是一模一样,排除了显卡虚焊的问题,虽然不是BIOS的问题,死马当活马医刷下吧,刷完电流有变化能跳到1.4,1.4按以前应该显示了,怎么还是不显示呢。
  毫不犹豫重置显卡,打黑胶取下来连了三个点,这算是比较幸运的了,没有掉点,用绿油分开之后焊上
显卡,外接花屏内接红黄蓝绿有规律的跳变,还是显卡!直接更换,焊盘好好用绿油搞一下,焊上还是外接花屏内接七色跳变,抹助焊剂加焊,本来没报多大希望,结果还是显示了,至此忙碌了两天,脸上总算露出了笑容
  好奇的再刷回原来的bios,验证一下真伪,还是有跳变不显示,刷回下载的就可以。第一次遇到刚开始能显示两三次,后来是因为bios的原因引起的不显示。如果这个机器发现usb连脚,解决好之后,果断的刷bios会不会就好了呢,显卡是不是也不用换了呢,点是不是也不用补了呢。这台机器有没有走弯路??
  现在客户已拿走,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维修一定要 从简易到困难 逐步维修 ,刷BIOS只需要十几分钟 但是换显卡时间就遥远多了,并且风险还高的很。 否则费事费力,还不赚钱。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弄啊,像你这样走了弯路了吧

网友:
真是不错,不过打黑胶的一般取下都容易掉点

网友:
遇到一个,二修的,内外都不显,外接满屏横彩线,内屏只是灰白,拆下显卡,发现掉了不少点,别人已经重新植过球了,现在,不知道再换一个怎么样,一个新的,最低也要150元的。怕赔了哦。

网友:
楼主运气好,我现在手上有一台,搞到头大都不得,哎···

网友:
楼主真是太强大了

网友:
你运气好没出现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