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开不了机 有待机 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14-01-02):
如题,如题,如题。

网友:
查开机条件呗 重点查rsmrst#

网友:
只能按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正常的e420待机是没有3valw与5valw的 只有线性3v 5v才正常  看你说的待机正常 应该是有3valw与5valw了
说以这个状态是不对的 可以在pgood脚上加一个3v线性 有的可以解决  但最好直接换d95280芯片  或者改bd9528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