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跑88不显貌似通病!

楼主(2014-01-02):
      最进修到一台Y450和一台E40,故障现象都为不显,触发诊断卡跑88,应该只跑两个跑就到88了。修来修去结果都是换显卡修复的。一开始不知道是显卡不好,以为别的问题,因为这码没见过。应该没到显卡,但后来实在找不到问题,开始怀疑显卡,加焊无果,拆掉显卡后跑码很顺畅,装上就88。所以直接换显卡解决问题。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不知道这是不是联想笔记本的通病。看看大家的妙解

网友:
这个不能说是绝对的 有可能刚刚好是这两款机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