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901FP显示器通电不显

楼主(2014-01-02):
    戴尔1901FP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不亮,拆机测试输出电压为4.3V(正常为5.15V),不接驱动板测试电压为5.15V正常,接驱动板电压被拉低为4.3V,哪位师傅维修过这方面的问题。请给指导,谢谢

网友:
换换电容试试。。。。。

网友:
电容已经换过了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反馈电路看看。

网友:
重点修电源吧,,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感觉应该是反馈电路的问题,不知道哪些元件会引起这些问题

网友:
12v  没有变化?

网友A:
照你的描述,,,,应该是电源带载能力差导致的,,,电压降低,,是否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你的描述,,,,应该是电源带载能力差导致的,,,电压降低,,是否跳变?

不跳变,就是加负载与不加载两个不等的电压

网友:
你说的是 通电没通电哦?  可以改个电源板看看,看是驱动板拉低电压呢,还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