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73开机掉电

楼主(2014-01-02):
这片V星主板以前跑D3不过,烘座子烘好了,现在返修回来上U开机喇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响好多声后开机了    开机之后3分钟左右就掉电了   用手摸下CPU非常烫 ,,测CPU电压1.3V正常.CPU有换过还是掉电   重新测了下所有电压都正常不存在电压偏高问题,实在拿它没办法了向大家求救!   换座子没工具...

网友:
弄个大点的散热风扇试试

网友:
没用啊,试过了

网友:
楼主,V星的板子,除了把MS-XXXX  这个板号写明,最好,还写下,另一个板号

网友:
掉电很难查的,我一般都修不好啊

网友:
不插4PIN掉不掉电?如果不掉了,那你重点还是排查CPU供电这块儿,重点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建议换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