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 bios开机点亮后.关机就丢失了.

楼主(2014-01-02):
EC bios开机点亮后.关机就丢失了.谁有修过啊.不知道怎么修了..BIOS芯片换了几个了一样.WP#第3脚有3.3Vj i

如何让它保护起来了.

网友:
什么型号?有的需要加密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吧!!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BIOS 是:EN25P05
方正s410t2 版号6-71-m74t0-d04a gp PM45
我的是VP-490的编程器.如何加密.有用吗?

网友:
前几GA-G41也这样没修好.现在本本也来了.晕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换IO呢?BIOS的数据被改写一般是IO错误动作引起

网友:
这个还不太懂

网友:
好神奇啊 哪位大侠遇见过

网友:
换ec试试

网友:
换EC了,     进系统关机.又不行了.

网友:
EC有问题。。。。。

网友:
EC rom丢失后第一脚为0V  还有没有高手再支招一下.今晚就要用了.

网友:
第一次发现,你看下是不是供电出现问题了

网友:
对不起各位了.
它的问题是吹热EC bios芯片就能用. 冷了就不行.还没修好

网友:
貌似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用编程器加密一下。

网友:
学习了。。。。

小角色00 -3 严禁灌水

网友:
用一个二级管将电池直连到bios上试下

网友:
很明显,是bios和ec的通讯簿正常,看看通讯电路吧

网友:
认为   EC和SB   都有损坏的可能

网友:
找到问题了,这个板是有人修过,焊过EC BIOS,我也是直接刷EC bios,它就亮了.所以没去查kbc_RST.是图中的5脚IC.不稳定.造成的每次吹热就正常.

网友:
支持19楼所说吧的。你把这一路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