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驱动装好了,但是找不到音频设备,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02):
华硕p5g41c-m lx, 集成显卡,集成via声卡,xp系统,没有声音。
看设备管理器,有声卡vai high definition audio,卸载后扫描能找到并自动安装,驱动精灵,驱动人生扫描安装效果一样,都是能装驱动但是没有音频设备。
查独立声卡,进系统后安装驱动,不过效果类似,只是设备管理器里又多了个驱动,控制面板里多了个设备。还是没有声音

设备驱动显示安装好了,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也都找到并安装了驱动

无论装几个声卡,都没有音频设备

控制面板里的两个东西,左边的是独立显卡,可打开设置但没有效果;右侧的干脆打不开

===============
原来是音频服务没有开,丢人

=============
感谢各位回帖,不用再回了,是因为windows audio服务禁用了,低级错误。

网友:
外接有吗,装个W7试试,或芯片坏

网友:
不会是有病毒吧,,,

网友:
原来是音频服务没有开啊

网友:
音频芯片坏了,我有修过几台也是那样

网友:
设备启用没??

网友:
应该是声卡芯片坏了哦

网友:
是不是驱动装错了啊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呢

网友:
直接用官网的驱动试一下,不然就直接WIN7,如果还不出来就告诉客人声卡有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 个笔记本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声卡芯片坏。

网友:
估计是打印机之类的SPLOOV.EXE这些。
重装系统也可解决。但麻烦了一点,要是软件上引起的问题。
百度找了下,就是这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机器装什么系统都有声音。装双系统的时候WIN7和XP,XP就老是没声音,换了声卡驱动几百个了都不行

网友:
没有声音----查音频接口-----驱动-----声卡芯片----声卡是那个管理的